[拆机体验]
vivo x20手机内部做工如何?vivo X20拆解图文教程

楼主(2017-11-11):
  vivo X20采用了6.01英寸的全面屏,配备了骁龙660处理器,搭配4GB+64GB存储规格并支持存储卡拓展。本文通过对vivo X20拆解来了解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vivo X20

vivo X20拆解方法/过程:

  首先关机、取下SIM卡托。

关机、取出SIM卡托

  卸去机身底部两颗六角防拆螺丝。

拧下底部固定螺丝

  随后,利用塑料撬片从机身底部开始撬起背壳。由于背壳为金属材质,采用卡扣与机身连接,十分紧密,需要用力,所以千万别用金属撬棒来撬,很容易划伤背壳。

利用撬片撬起背壳

  经过几分钟的努力,轻松将背壳掀开。机身采用三段式设计;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我们并不能将背壳完全分离,指纹识别排线依然与机身相连。而连接器上还设计有金属盖板,而且还是独立的专门为固定它而设计的固定盖板。

机身采用三段式设计

注意指纹识别排线依然与机身相连

  接下来,先将这枚独立金属盖板的固定螺丝卸去,随后取下这枚盖板,然后断开指纹排线连接器,背壳便完全分离了。

取下盖板

断开指纹排线连接器

  接下来分离主板,卸去底部固定盖板螺丝,随后取下盖板,便可以看到下方大量的连接器,一共有5枚,分别对应着按键、屏幕、电源、副板和数据接口。随后依次用塑料撬板将它们断开。

撬开连接器

  接下来卸去主板四周所有可以看到的螺丝。主摄像头有两个连接器,旁边还有一个触屏连接器,它们被一个金属盖板固定。

卸下固定金属盖板

  当连接器和螺丝都卸去之后,我们便可以小心将主板从机身上取下来了,主板底部的防滚架结构也展现出来,震动转子与听筒都嵌入在里面。

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背面特写

  取下前置摄像头的固定盖板。随后分离摄像头,可以明显看出主摄像头的1200W像素传感器模块明显比500W像素的大了一圈,后者不支持自动对焦,它的作用就是辅助完成景深照片的拍摄,遗憾不能通过不同的焦段实现无损变焦。前置摄像头的体积可谓之巨大,估计是和主摄像头采用了同样的全像素双核感光元件。

摄像头特写

  主板上的屏蔽罩大多是焊死的,所以我们不能逐一掀开看里面的芯片了。

vivo X20拆解

vivo X20拆解

  听筒的设计比较有意思,我们看到它所在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的靠上,但是从机身正面看出音孔的位置其实是很靠上的,听筒的声音怎么会拐弯的呢?是需要一个导声管的设计,这也是全面屏对于听筒的普遍处理办法。

vivo X20拆解

vivo X20拆解

  这里有一颗螺丝,固定着一个金属传导片,应该是给双摄的辅助摄像头接地的。

vivo X20拆解

  机身顶部的拆解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开始拆解底部的扬声器模块,首先卸去所有的固定螺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扬声器模块表的蓝色盖子,盖子下面是一堆白色球形颗粒。

vivo X20拆解

  分离扬声器,可以从上面的镭射文字看出是来自大厂AAC的产品。在扬声器背部的黄色透明薄膜内,看到了更多的白色颗粒,我推测这应该是AAC的一项专利技术,意在提升手机扬声器的外放品质,而至于提升了哪方面的效果,我就不瞎猜了,大家可以共同探讨。

扬声器特写

  在扬声器模块的底部,拥有两部分区域,一部分是数据接口区域,小板区域,它们是不相连的。 首先,断开所有的连接器。

vivo X20拆解

  随后取出底部小板,它集成着耳机接口以及麦克风,耳机接口表面有橡胶密封。

vivo X20拆解

  拆解到这里,顶部和底部基本上都拆光光了,最后还剩下电池。电池上有个绿色提手,根据提示将提手提起,便可以分离电池。不过分离的过程还是有点费劲的,因为电池背部的胶黏性挺强的。

拆解电池

  从电池背部我们看出该机采用大厂ATL的电芯,典型容量3245mAh,12.49Wh,4.4V充电电压支持双引擎闪充技术。

电池特写

  至此,vivo X20拆解完成了,附上全家福。

vivo X20拆解全家福

网友:
看出来发帖也是费了一些心血的,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