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三桥合一。CPU发出VR_ON的条件?

楼主(2017-11-11):
接一联想YOGA2 13笔记本一台,板号:LA-A921P,裸板触发0.034掉电。测试发现CPU无电压,其它电压正常。CPU没有发出VR_ON去开机CPU供电芯片,看图1.05V_VS_PG_PWR 和VCCST_PWRGD信号正常。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这种情况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产生VR_ON?

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一般是非核心电源好信号 出开启VR_ON的吧

网友A:
你开的图片不是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楼上的信号叫什么名字可以说一下吧?

网友B:
0.034有点低吧 芯片条件正常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34有点低吧 芯片条件正常v吗

这个板电流很小的,CPU供电芯片电压正常。

网友C:
参考
桥本身的所有电压要正常,然后收到VCCST_PWRGD

网友:
过来学习来了,,,,,听听大神们的讲解

网友:
是CPU发出的 VR_EN VCCST_PWRGD要查这个信号

网友:
收藏  以后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图片不是CPU供电芯片吧。

此图片是CPU供电芯片,是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
桥本身的所有电压要正常,然后收到VCCST_PWRGD

谢谢了,这个图比较直接。再查一遍桥的所有供电。因为桥已经收到VCCST_PWRGD.不行就只能放弃了。CPU太贵了,伤不起!

网友:
不懂,不好意思,帮不了你,我也只是个小小白

网友:
it is very good topic pl send this type of pos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