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上电

楼主(2017-11-11):
一个显示器,不接驱动板,排线测电压有5V,插上驱动板电压降到3.7V,咋修啊,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测量驱动板5V端对地阻值(二极管档)如果大于二三百 (好像有的一百五左右也可以)。基本就判断驱动板没有问题,也可以把可调电源调节5V  500ma接驱动板看电流如果电流不大  电压没有被拉低。就可以判断拉低电压不是驱动板是电源板供电原因。电源板带不起负载的话把5V的滤波电容检查下一般为10V耐压的就是5V供电的滤波电容。然后再测试  如果还拉低,就慢慢查了  反馈等等  。个人意见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