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色环

楼主(2017-11-11):
这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去找那个表

网友:
对不上才发啊,有两个,我判读是33欧,我实际量测330k欧

网友:
棕1红2橙3 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金-1 银-2

网友:
按5环读,还是4环读。。。。。。。

网友:
本来就是330K,下个色环软件不就行了,点我的名进,工具集合里有

网友A:
谢谢大家了,我搞不清为何不安5环读啊

网友:
多去记总会有用得到的时候,万事开头难嘛

网友B:
么错啊,四色环电阻,橙橙黄金 33x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我搞不清为何不安5环读啊

不管是四环还是五环电阻,最后一环都是误差值。

网友C:
我就想知道,这样的三个字也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这样的三个字也能回复?

这你就不太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么错啊,四色环电阻,橙橙黄金 33x10000

明明是5环的,绿色怎么不算啊

网友:
眼拙没看到,哈,按说环不会到那么靠边的位置

网友:
初学者,学习了,以前学的都还给老师啦

网友(2017-12-13):
是红红黄 。330K欧的。要搞维修的必修课。

网友:
看色环 红的代表2黄色代表4后面的金色为乘10的-1次方 绿色为偏差可以忽略 总结一下就是224*10的负1次方就是22.4欧姆

网友:
不管是四环还是五环电阻,最后一环都是误差值

网友(2018-01-14):
这是个五环电阻,前三位橙橙黄表示334为有效值,第四位金色表示0.1,最后一位绿表示误差不用管,所以阻值是33.4欧

网友:
最上那一环浅绿色的应该是生产时由于某种原因误弄上去的,非正常上色的一环,误差环没有浅绿色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详细讲解,测量值是4环的数值。

网友:
330K的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