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大短,小白修机的艰辛之路望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7-11-11):
客户送来一戴尔5520不开机,上电大短,心中窃喜估计又是捡钱,报价拆机发现公共点mos发烫短路,更换掉上电还是一样大短,这下不好弄了,先打待机开始,5v待机短路断开电感测得上级后级都短路,下掉pq203一对一测发现上管击穿,我类个去,,,,,这下有的玩了,,19v进入5v电路一烧一大片,顺着pdf5v线路,先解决pu200待机芯片,下级换5v上下管,再到pu500VCCP供电ic,再找,,,pu300内存供电ic,测5v对地,还是短!!!继续换,pu801显卡供电IC换,换的过程发现usb供电管全部短路,,换完之后上电开机试试,还是大短,我妈呀!!真窝火,测量一圈发现显卡供电mos又短路了,换掉,加焊pu801,上电,终于触发了,上内存CPU,装机,开机,问题又来了暗屏,,他xx的!!测屏接口屏电压DISPOFF#都正常,无语了,抽烟去难道是屏幕?!回来拆开屏幕发现保险断开,换保险,开机,,,还是暗屏,,我要疯啊,拆开屏幕再测,保险又断了,原来是对地短路,,继续查找,发现r246击穿,换掉,上电终于他xx的亮了!!!装机测试1个小时无不良现象,此机到此修复,此时我只想哭,,,,,,

戴尔5520 LA-8241P.pdf

网友A:
换哪么多件准备要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哪么多件准备要多钱

红黑黑

网友B:
亮机后,楼主不应该‘只想哭...... ',而是应该大笑三声,哈哈哈,这么多的故障都被我搞定了!楼主积分只有4分,就能修好故障这么多的本本,真是深藏不露啊

网友:
楼主是老师傅了!
感谢分享!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后,楼主不应该‘只想哭...... ',而是应该大笑三声,哈哈哈,这么多的故障都被我搞定了!楼主积分只有 ...

店里一个人实在太忙,,一个人忙不过来

网友: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

网友:
撸主喜欢在牛A和牛C之间散步,老师傅啊

网友:
还好桥没有烧掉,要不然更麻烦了。。。。。。。

网友:
烧那么多东西,都慢慢修好了厉害,要是我就没耐心了

网友:
换了17个件。。。。这短路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