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电视开机无信号

楼主(2017-11-11):
一乐视电视,能开机上电,有背光但是不显示,也不是白屏,是背光黑屏,逻辑板已经换过一个了,还是一样的症状,各位大神有修过的吗,给点意见,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遇到屏有问题的  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

网友:
不能显示就是屏或者屏边板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就是灰屏,有可能屏短路!我有一台没逻辑板的,只有屏边板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不就可以确认故障了吗,逻辑板既然换过了,那就剩那就只剩屏和驱动板了。

网友:
万事先查电,逻辑板的主供电正常吗?
是12V还是5V的?如果电压偏低或者无,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查主板給逻辑板的供电部分!

网友:
测一下逻辑板有没有五大供电 VDD  Av

网友:
不能显示就是屏或者屏边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