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77一长两短报警维修

楼主(2017-11-11):
mbx-177,非常老的机器了,一长两短报警,应该是显卡,吹机吹了还是报警,只好拆机,发现行场放大芯片,cm2009上面的贴纸已经烧的卷起来了,测量显卡行场输出,对地阻值非常低,RGB下拉电阻也烧的阻值变大了,后来问客人,果然是接投影仪弄坏的,更换显卡,然后把VGA外围电路损坏原件更换,完成修复
芯片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高手就是牛逼,过来看看,给客户报价多少钱啊

网友:
维修问清楚怎么坏的也很有帮助

网友:
有时候是要听一下客户描述 不过看你也是胸有成竹

网友:
维修也要望闻问切,不要着急修,跟顾客沟通也能发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