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笔记本灯黄2白4闪烁,点不亮

楼主(2017-11-11):
戴尔14-5459灯黄2白4闪烁点不亮,电流425-1094-889(mA)跳变,在889mA处停止,点不亮。刷BIOS故障一样。请高手指点。
刷BIOS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内存插槽问题。害的我写了无数次BIOS.

网友:
按常识这个电流应该过了内存检测了感谢LZ分享

网友:
内存槽出什么问题了呀 求指教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 刷BIOS没用 然后加焊显卡也没有用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换内存也没用啊 2个槽都试了

网友:
感觉好像是过了内存了啊,集成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没看到,问题解决了就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