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通电自动触发到0.4几后掉电

楼主(2017-11-11):
联想Y530,通电自动触发到0.4几后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就0.09了,
     自动触发上电的时候量了下各电感就CPU供电电感没电压,其他的电感都有电压电压也正常,然后就是掉电后电流是0.09待机芯片51020有点发烫,下面就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51020的条件你都没查吗,查条件你就会有惊喜发现,打一下线性电压和阻值。桥的待机电压和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