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线发烫是板层问题吗

楼主(2017-11-11):
一台6,vcc-main短路,烧鸡发现usb充电管发烫,拆掉还是短路,于是拆掉飞线烧鸡,芯片没有发烫,飞的线很烫,这是板层短路了吗?

网友:
没有人吗?求大神指导一下啊,还是说手机不能这样烧,还是线太细了嘛

网友A:
应该是某个电容坏引起的,你可以用3.8v接到主供电上烧 看看哪个电容发烫

网友:
看看USB背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电容坏引起的,你可以用3.8v接到主供电上烧 看看哪个电容发烫

我就是飞线接到主供电上的,没有芯片烫,飞的俩根线很烫

网友B:
和线无关啊,是哪个主供电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线无关啊,是哪个主供电短了吧

是的,烧鸡只有usb控制馆发烫,拆掉还短路,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连的电容都拆了?

网友:
检查C1597  C1552 还有C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