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E5-572G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11-11):
客户拿机子过来,接可调电源发现无待机电流,报价拆机,先检查了一下主板,发现以前维修过的痕迹,量了一下电容,发现短路,

拆掉那一个电容,发现还是短路,把周围一圈黑的电容都拆了,换上新的,果断开机

网友A:
麻烦楼主能把BIOS 上传一份过来么,  我好像有EC进水不触发的,,谢谢了

网友:
遇到过几台了 算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能把BIOS 上传一份过来么,  我好像有EC进水不触发的,,谢谢了

不触发,EC没动作的话,给BIOS你也没用。这是带程序EC

网友:
你这个机器测试3V 5V电容的对地阻值,应该就很明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