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宽幅王电源3.3V的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12):
手里有两个一样的宽幅王同一个版本的,都能正常工作,空载启动,不带任何负载时,其中一个的3.3V为2.6-2.7的样子,如果此时给5V 12V加上负载,比如挂块硬盘,3.3V马上就恢复正常,此时如果去掉硬盘,3.3V又变回2.6的样子,空载的情况下去掉3.3V那一路的10欧姆负载电阻,则3.3V恢复正常;而另外一个电源的3.3V却没有这种问题,空载带负载都是正常的3.3V。

网友:
2.6伏感觉是有自激,电压不稳定,需要用示波器查看波形!
带载反而工作稳定,电压正常!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找了第三个同样版本的航嘉宽幅王对比测试两个都是空载启动时3.3V只有2.6V的样子,12V或是5V带负载恢复正常3.3V;第二个空载3.3V供电为3.3V的电源,在对电路板补焊过后也变成空载3.3V为2.6V的样子了。看来这个电源的电路设计就是这样的,不是啥问题哦!折腾了半天算是弄明白原因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