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拆SIM卡座 跟新的一样

楼主(2017-11-12):
其实 这里证明一件事 维修手机主板 是讲究方法   方法得当 能很好的完美的处理.能事半功倍.
所以,当发现自己的方法不当时,要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试探,工具的使用.
方法技巧==方法+工具
工具:是针对部件结构的构造要对应  部件构造----决定工具   换句话说 怎样的构造 要怎样的工具
方法:在工具的基础上,整个处理的步骤,细节的处理等把控.

直接上图    对准加热1分钟左右  5S温度310度  6以上300左右  用撬CPU的撬棒(软的)  加热后先一侧试探性的插入  插入到中间位置 挡住的话 不要再深入 这头松了,另外一侧同样操作,最后 稍微一撬  完全的下来 跟原来一样   完美拆下 可以用.  小小技巧 分享给大家. 现在钱难赚 速度是关键!

网友:
还没有拆过  下次拆的时候按照你的经验试试

网友:
还没有拆过  下次拆的时候按照你的经验试

网友A:
我都是在料板的背面吹 温度高点也吹不坏

网友:
还没有拆过呢。谢谢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料板的背面吹 温度高点也吹不坏

恩  不错的方法  热融化了 自动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料板的背面吹 温度高点也吹不坏

300度也吹不坏旁边零件吗?一般吹多久?

网友:
不错,拆的相当的好,赶天我也试一下,看看拆的怎么样!!!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完美简单地拆下sim座!

网友:
试试这个风嘴拆CPU怎么样
好用我也搞一个   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还没拆过  拆的时候按照你的经验试试呀,,,

网友:
这个方法的确很好就差一个这样的风嘴了

网友:
有德国大炮的话,用德国大炮拆料也是可以的。

网友:
       什么风枪       多大 风嘴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风枪是2008还是858,风枪口是方口的是配2008的吗。不知道多少价格。貌似好用啊。秒拆肯定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风枪是2008还是858,风枪口是方口的是配2008的吗。不知道多少价格。貌似好用啊。秒拆肯定秒

你好 是eagke980D+  800元样子  还有一个是861DW  方口风嘴是很久以前的风枪的  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