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7-11-12):
有几块华硕的H61 M-E主板,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在按一下,风扇又是转下就停,反复如此,测量主板的桥待机条件,VCCRTC RTCTST# SRTCRST#
32.768KHZ  3VSB  RSMTST# 都正常 3.3v   ,但是桥没有拉高SLP_S3 和SLP_S4,IO 芯片这2个脚没短路,强行通电,各大供电都有,但是主板没时钟,没复位,
BIOS 脚,除了4脚电压为0 其余7个脚都有3.3V的高电平,看了下点位,这里有点不懂,特地问下老司机,

此IO的12脚信号是O_DEEP_S5,为低电平,此信号应该是深度休眠信号,但是为oV电压,就不对了,此信号是由+5VSB_ATX,电源经8.2K电阻上拉,测此电阻,阻值正常,但一头有5V ,另一头没电,应该会是什么问题?电阻不良?还是短路拉低5V了?但是测了下,主板没短路啊,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哪里漏掉了什么?
陷进去了我

网友:
H61的板,好多都是12V 5V的问题,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H61M-E 如果所有电压都正常 先刷BIOS

网友:
按开机都有动作你这个信号不用去查,这样掉电应该却电压或12V,5V电压检测不正常

网友:
能上电,就不需要查待机条件。能上电的时候,查查主板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信号或者电压。

网友:
主板的供电电压有某一路没达到要求就这样。

网友A:
能正常触发不用查SLP_S3和SLP_S4,这种现象应该查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05V、PLL供电1.8v、总线1.05V、CPU核心供电1.1V左右、P_VRMPWRGD、S_CPURST、温控这些是否都正常

网友B:
转的的时候,量一下各大供电,复位是否正常。如果瞬间到测到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的的时候,量一下各大供电,复位是否正常。如果瞬间到测到的话。

没有复位,没有时钟,这些都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触发不用查SLP_S3和SLP_S4,这种现象应该查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05V、PLL供电1.8v、总线1.05V、CPU ...

为什么不用查SLP_S3和SLP_S4,不是先有这两个电压,才开启后续电压吗?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两个信号要么是不触发,要么是PSON被误拉低而自动上电。你的描述显然不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查SLP_S3和SLP_S4,不是先有这两个电压,才开启后续电压吗?

对啊。那你说现在点开关为什么风扇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那你说现在点开关为什么风扇会转?

对,对,对  秒懂,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楼住一开始就误判了,应该修掉电,不需要查触发条件

网友:
开机风扇能转,就不用查待机条件了。现在这种情况建议您查一下检测电路(12V   5V)!

网友:
没时钟,复位还是查一下电压看看哪里有漏的。既然能上电就不要去修开机了。理一下思路,我上次有个技嘉b85就是断线了,也是一开始没仔细看就修,最后竟然是断线了还是条比较粗的线,很尴尬。

网友:
短路了 吧                            楼主

网友:
听大神们的分析,觉得是缺电压,或电压检测不对,楼主说电压正常,应该是检测不对

网友:
主板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在按一下,风扇又是转下就停,应该不是触发电路问题,可能是缺某个信号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