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导,我的一个联想CIB85M 1.0主板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不能重启

楼主(2017-11-12):
这主板只要一重启就不显示,在系统里面按重启也不行,用列子碰复位键也是一样的,重启了就不显示,必须要拔掉再开机就ok,一切都正常使用。BIOS也写过,不装内存开机滴滴滴,按下复位键就不滴滴滴的叫了。估计是按下复位键,CPU的 复位应该没了吧,可是PCIE的A11有复位电压3.3v,.花钱弄了哈ME模块ok

网友:
厉害头一次见。。。。。。。。。。。。。。。。

网友A:
进系统,看看时间跑的正常吗?供电,时钟,复位,感觉供电 问题不大。

网友:
重点检查复位这块,,,,,全板测试下复位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看看时间跑的正常吗?供电,时钟,复位,感觉供电 问题不大。

开机也是感觉比其他主板亮机的时间要长些,

网友C:
不知道 楼主更换CPU测试 了吗   还有就是 USB 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也是感觉比其他主板亮机的时间要长些,

刚才看了哈时间都正常,一样的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也是感觉比其他主板亮机的时间要长些,

CHIP_PWRGD为高电平,按下复位键也是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楼主更换CPU测试 了吗   还有就是 USB 5V电压

CPU
没问题的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D:
测下看看给USB个供电的8教小芯片的的5V对不对,最好是把他全插了看看,以前遇到过是那个小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电源好的逻辑不对,有图的话好好查一下了。

网友F:
我见过CPU于座子阵脚接触不良的出过这现象   看看座子的针脚有没弯曲的,另一种推测是io的问题包括io本身硬故障或者有程序的io是程序问题 不是主板bios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电源好的逻辑不对,有图的话好好查一下了。

电源好的信号大多经逻辑IC或者进io再有io发出所以我判定io不正常,顺便提醒不要想当然的去干桥

网友F:
还有一点是关机再开机属于冷复位,重启则属于热复位,冷复位一切正常,热复位就出错,根据你的描述重启时可以测到复位电压但是不亮机,那你有没有想过主板上有个电路叫做放电电路,加电正常放电不正常则造成冷开启正常,但是改变状态时不能及时放电, 虽然你测到了复位电压 但是他在不正确的时候(时序)加电了,而引起 逻辑混乱 不能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是关机再开机属于冷复位,重启则属于热复位,冷复位一切正常,热复位就出错,根据你的描述重启时可 ...

直接短接复位针,这些电压都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看看给USB个供电的8教小芯片的的5V对不对,最好是把他全插了看看,以前遇到过是那个小芯片坏引起的。

测试过都有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看看给USB个供电的8教小芯片的的5V对不对,最好是把他全插了看看,以前遇到过是那个小芯片坏引起的。

测试过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CPU于座子阵脚接触不良的出过这现象   看看座子的针脚有没弯曲的,另一种推测是io的问题包括io本身硬 ...

检查过针脚ok.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好的信号大多经逻辑IC或者进io再有io发出所以我判定io不正常,顺便提醒不要想当然的去干桥

IO在这了,引脚图.............................CHIP_PWRGD 这个信号会跳变 在复位的时候,多按几下复位,就断电了

网友F:
兄弟啊复位是神马???电压跳变,并非让你用万用表直接看到0到3.3V有电压不代表他复位了 不信你就用示波器测,实地的时候见过几块板子用万用表测复位它 一直3.3 但是用示波器就看到他有跳变的 了 一瞬间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兄弟啊复位是神马???电压跳变,并非让你用万用表直接看到0到3.3V有电压不代表他复位了 不信你就用示波器 ...

我万用表也看的到,有电压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万用表也看的到,有电压的跳变...................

很快的那种......................

网友:
多复位几次,chip_pwrgd,就没有了,说明有哪路电源不正常。

网友G:
親愛的朋友檢查您的BIOS區域。 90%的情況下通過BIOS升級或ME區域更改解決。

网友H:
我碰到好多块这种问题,关机再开机正常,就是不能点重启无论是硬重启还是软重启!重启就不正常要拔电源线!没耐心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親愛的朋友檢查您的BIOS區域。 90%的情況下通過BIOS升級或ME區域更改解決。

官网有bios么
...............论坛的下载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好多块这种问题,关机再开机正常,就是不能点重启无论是硬重启还是软重启!重启就不正常要拔电源线! ...

朋友你的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