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z485开机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7-11-12):
型号:LENOVO Z485版号: DALZ2CMB8E1 REV E
现象:开机电流1.3跳到1.06不显示
测试结果:所有电压都有。coms电池电压正常

维修结果:刷南桥bios  u17
总结:为什么要刷bios,在网上搜索结果排除电路供电,在加上电流有跳变,所以先考虑刷bios。刷完就好了,网上有不少说要刷bios的所以本人认为应该算此机通病

LENOVO Z485 DALZ2CMB8E1 REV E U17.zip

网友:
RTC电路短路通病是不是也是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还要摘南桥上面的电容啊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