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针的屏怎么刷程序?

楼主(2017-11-12):
30针接口的EDP屏怎么刷程序?有的比较挑屏,感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40针的还是可以刷的,30针的要怎么刷?能不能用809F改线刷呢?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哥们你的背景太绿了,哈哈哈 ,马云家有40p30p的专用座子和线,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A:
你说的是那种30针的EDG液晶屏接口,网上有那种板子,好像是七八十元钱用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种30针的EDG液晶屏接口,网上有那种板子,好像是七八十元钱用跳线的!

多谢多谢,我上网找找去。

网友:
刚才打错了字母,液晶屏接口是EDP类型的

网友:
有这样的座子买啊

网友:
我就很少刷程序....一般接上去就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