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通电0.32不显

楼主(2017-11-12):
拆机看外观良好,没有进液蔌发霉现像,现在插电自动上到0,3A  4秒左右掉电后自动上电到0.3不显,测试大电感除了L3095和L7701没供电,其它都正常,有个师傅说这2个供电没有跑码前没有供电是正常的.苹果机修得少,也没有这个时序,有修过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还有这个Q3080 P型管,G S都有8.5V,D极没有输出,开始怀疑这个玻璃管坏,但看有人说这个是升压管,显示后才自动升压,不知道这个原理.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周日都放假了吗????还是没人碰到过??????这苹果不好啃啊

网友A:
应该是还没到屏显。pltrest出来没?第二图才是升压部分,上面的可以不管。pltrest有的话可以查下lp8550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前提是认屏3.3v要送到屏接口......

网友B:
电源接口的绿灯亮吗? 我感觉很多都是里边结了水滴腐蚀的   仔细找可能会发现

网友:
看电都出来完没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没到屏显。pltrest出来没?第二图才是升压部分,上面的可以不管。pltrest有的话可以查下lp8550升压 ...

是这个吗,,4脚有3.3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口的绿灯亮吗? 我感觉很多都是里边结了水滴腐蚀的   仔细找可能会发现

有亮灯了,,,上电到0.3A各大电感的输出都正常,,除了上面说的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没到屏显。pltrest出来没?第二图才是升压部分,上面的可以不管。pltrest有的话可以查下lp8550升压 ...

你说每二个图是升压,,那第一个也没电压是不是不正常的?

网友A:
TBT power 是thunder port的电,不插cable 是不会出来的。
你先量PP3V3_SW_LCD,这个电在屏接口的18,19脚。如果有,再查LP8550的工作条件。
如果没有,1:memory
                 2:屏
                 3:bios
                 4:cpu

网友:
权限很低,没办法发更多东西。你再量下cpu_reset_l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T power 是thunder port的电,不插cable 是不会出来的。
你先量PP3V3_SW_LCD,这个电在屏接口的18,19脚 ...

测试屏接口18  19脚没有电压.要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T power 是thunder port的电,不插cable 是不会出来的。
你先量PP3V3_SW_LCD,这个电在屏接口的18,19脚 ...

内存供电1.35是正常的,,应该是还没有路码应该不管屏的事,有一次还显示了一下....

网友:
这情况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3905没电不管它!7701是背光,亮时才有

网友C:
PLT_RST#出来了,内存排阻如无波的,要测CPUSVID,CPU供电电感虽然有电,不一定供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_RST#出来了,内存排阻如无波的,要测CPUSVID,CPU供电电感虽然有电,不一定供电好了!

没有波波啊  刚刷了BIOS没用,,现在这样看估计是内存或CPU的问题可能性大了,,这2个有问题我都想放弃了,,这苹果真的不好吃啊

网友:
第二张是液晶屏背光升压电路,电流0.32应该没有到显示

网友:
高手果然众多,我也没招了,cpu我从没换过。屏线和屏接口(建议拿块确定好的屏和线试下),bios芯片的信号都正常,我估计cpu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不过你说屏亮过,你看看屏接口附近的电感和0欧姆的电阻断没断?我直觉还是屏这边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电路是在A1466的机子上遇到的,最后查到是所有的电压产生后的PG给桥的复位条件的那几个PG信号

网友:
已经放弃,,,应该是CPU有问题,,,客户急取走了....

网友:
PLT_rst出来应该到软启动了
CPU芯片换一个看看先

网友:
你这情况,要跟时序修,3.3_S0等电压看一下齐不齐,你这个电压不可能亮机的,维修方向错了

网友:
图纸看起来好难,慢慢学习!每天看看你们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