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简单维修

楼主(2017-11-12):
mbx249,不触发,lid问题,lid上拉电阻腐蚀,更换后修复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配图就好了

网友A:
请问lid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id是什么。。。。。。。。。。。。。。。。

lid是一个信号   如果这个信号不为高的话机器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id是什么。。。。。。。。。。。。。。。。

休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