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联想S410 刷BIOS之后 出现这样

楼主(2017-11-12):
刚接一台联想S410 开机不亮 拆机刷了BIOS 亮了 但是出现图片这样的情况 进不去BIOS   刷了3个bios 都是一样  求大神

网友A:
把网络启动关了不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网络启动关了不就是了

在那关 怎么关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网络启动关了不就是了

只有这样 没有其他的 怎么关闭 谢谢了 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样 没有其他的 怎么关闭 谢谢了 大神

你这个都认不到其它启动设备,你得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都认不到其它启动设备,你得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正常的....

搞定了 谢谢 开机按钮  旁边有一个复位键 按住才能进BIOS

网友:
改UEFI 模式就好了。

网友:
还有的联想,需要按电源接口旁边一个小按键。

网友:
改下BIOS的启动模式吧

网友:
都到这一步了 ,肯定就好了啊。按下还原按键再按F2

网友:
UEFI 启动关了就OK LE

网友:
进BIOS 设置 下,就行了,,把引导模式,

网友:
这个都不会  是修电脑的吗  把硬盘模式改一下不就行了 现在是win8的模式而已

网友:
。。。。。。。。。。。。。。芯片级维修 搞不定系统维护

网友:
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进BIOS.

网友:
改成Legacy的传统模式启动就好了吧,这是uefi的模式

网友:
改下BIOS 就OK了。大哥!!!!!

网友:
你这是UEFI啊,你直接用设置启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 不会的话 打客服咨询吧

网友:
资料不对把,再刷刷试试,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EFI启动没找到 改 BIOS设置啊 你是不是维修的

网友:
一键启动按一下试试           设置一下引导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特么也醉了  这个去BIOS  重新设置一下   引导硬盘不对

网友:
你把网卡引导关闭用硬盘引导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