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 不过内存

楼主(2017-11-12):
ASUS P8H61-M LX PLUS REV:1.00,不过内存,SM内存总线有一根对地15,电压0.9几V,查点位连到472排阻和SQ17的小MOS管,更换了SQ17后阻值恢复正常,电压3.3V,跑码亮机。

网友:
华硕的排阻 就是 通病的 。。还是改不了

网友:
有点位图修起了快了很多。省事。。。。。不然跑线得花一些时间了。

网友:
华硕排阻问题多

网友:
原来是小三级管坏了,一般情况下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这是厉害了。我想学,收徒弟吗?

网友(2018-01-05):
我对你的膜拜就如黄河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种神一般的修复,是我一生的梦想

网友:
SQ17的小MOS管坏拉低了SMBUS电压。。。华硕主板这种小MOS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