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c rev1.01g 不跑码

楼主(2017-11-12):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bios刷了sb nb都加焊了 还是不不跑马 网卡声卡串口都摘了还是不行 ,高手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打打总线,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或者桥坏了

网友:
上假负载打值, 查查CPU复位是否正常,最后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