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115短路击穿芯片上管

楼主(2017-11-12):
820-3115cpu供电芯片旁r7515电阻短路,拆开Q7510阻值正常,更换r7511,c7511,q7510上电还是击穿,上管击穿,下管没事,更换r7511,c7511,q7510不上电情况下,阻值正常,测量也无发现断线。u7400也更换了。现在一上电就击穿短路,求助,应该查那一部分线路。

网友A:
R7515看下波形,像自举不够,开启电压幅度不够,上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而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515看下波形,像自举不够,开启电压幅度不够,上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而烧坏

量的r7515有2.66v,不知道正常电压是否3.3v。没示波器很难测。又不敢装新的上去,一通电一定烧。难查

网友:
多谢前辈,分享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
问题描述很详细,多谢前辈,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