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_3787-A

楼主(2017-11-12):
   故障解密解完密,擦上屏,烧掉了5V保险,是屏接口那里短啦,观察一下,发现别人加焊过显卡核心供电的那个芯片,
先找个料板,把保险换上,打下对地值,正常,开机,白屏一下再黑屏,电流掉到0.7~0.8左右,当测量显卡与显存供电时,电压有瞬间掉下,然后再起来3.3V,过一秒,显卡这边的电压全没啦,追查开启信号,发现与供电一样,那就查一下开启信号的总芯片U9600,在查U9600供电,复位全部正常,没有掉,就感觉是芯片不良引起的,再查一下屏接口有没有短路,没有查到短路就直接换了U9600,OK,机器开机正常。。

网友:
嗯 如果图片再多几张就好了   有的地方 不看到不知道哦

网友:
如果图片再多几张就好了   有的地方 不看到不知道哦

网友:
简单了点,小伙子努力努力,说详细点图片多点就可能上精华了

网友A:
手上两个,不进系统的,都是进度条卡1/3。你们换过这显卡吗?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两个,不进系统的,都是进度条卡1/3。你们换过这显卡吗?成功率高不高?

如果就是卡在那里,没有掉电,可以做显卡试试。。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