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1c 反复断电 重启

楼主(2017-11-12):
y481c  反复断电 重启    有遇到的吗?bios 刷了

ptmanager -10 发错版块!

网友:
多数是内存短路 。屏蔽内存试下哦

网友:
已修好 ,是板载 内存坏了 ,(bios刷了 7-8个,南桥 ,cpu  都三板斧了)  最后 屏蔽VID内存 只需 挪动一个信号电阻搞定 电阻pr8534   给各位小伙伴共享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华硕的,也是到内存断电,直接把他那个后来加的内存给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过以后遇到会少走很多弯路,可以直接用到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是内存短路了吗  ,还是内存不良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断开独立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