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3 装系统死机求助

楼主(2017-11-12):
联想K23 板号LA-5191P  问题是装系统 解压卡在Windows界面   XP WIN7 WIN8 WIN1O都试过 一样不行 BIOS 南桥 硬盘 CPU 内存什么都换了 一样不行  声卡 网卡 SD卡芯片 全拆了 一样不行  硬盘供电 什么都正常的  就是卡死   进PE也卡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解救一下   有个7.2V的电池 不知道有没影响的  那个电池腐蚀坏了的    谁来解释一下下面这个电路有什么用  谢谢

网友:
和服务器一样,双路电源进。上次一个,华硕,总线供电管烧坏不开机,总线供电1.05V修好亮机了,能进2003PE。不能进WIN8PE,进WIN7系统也卡Windows界面 ,装系统DHO完启动也卡那里。估计CPU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