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七声报警

楼主(2017-11-12):
DELL M4040 七声报警,有时候触碰晶振能亮,有时候又不行
DELL

网友:
换下外设

网友:
厉害了,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7声啊,CPU挂了,8声才是显卡

网友:
七声和八声都有可能是显卡坏了,但是碰一下晶振就好了,桥坏的可能性最大。可以先换晶振,不行加焊桥,再不行换桥

网友:
这种班子,先刷BIOS,再换晶振,估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最后说下,这个机器是桥的问题,加焊桥就亮了

网友:
七声北桥

网友:
加焊不好啊!!很快就回来了,起重新值一下吧!!

网友:
去除内存试试报警声有没有变化,如果有,那么基本是显卡,,还有屏线也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