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10内存供电芯片坏,求芯片型号

楼主(2017-11-12):
联想V110内存供电芯片坏,芯片上写24=3H按这个买不到,不知道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A:
RT8231AGQW
搜索的时候后两个字符3H不要打,因为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批次而改变。
搜24=就可以了,开可以加个空格,后面打上QFN20表明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31AGQW
搜索的时候后两个字符3H不要打,因为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批次而改变。
搜24=就可以了,开可以 ...

厉害了  楼主怎么知道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31AGQW
搜索的时候后两个字符3H不要打,因为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批次而改变。
搜24=就可以了,开可以 ...

厉害了,真的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的型号可以问卖芯片的  长期合作的都会给你说的

网友:
哇   学习到了如何找芯片了  大爷的就怕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