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yoga 14不触发

楼主(2017-11-12):
机器型号  thinkpad s3 yoga 14

板号       13323-2

故障       不触发

拆机发现机器被修过,bios上家已经刷了 3v5v供电滤波电容已经被上家跟换。拆机裸板通电,一样不触发,于是把可调电源调到20v,因为这机器是20v供电的
结果看到冒烟了,仔细发现tps51225c击穿。拆掉芯片,发现3pin vreg3短路,机器没有图纸

经测量发现是ec坏了,拆掉ec阻值正常,这个板子芯片全部打胶,拆开ec之后发现板子下面全部是黑胶,看图片,ec型号是npce288ga0dx 也不知道这个ec是佛带程序
买了一个新的装上,触发瞬间掉电,触发瞬间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cpu供电也出了,就是没有出平台复位,救命,帮忙看看ec是否带程序,bios跟ec不通

机器待机没有3v5v 触发之后才有的

网友:
bios刷了一样

网友A:
应该是带程序的,我也碰到一片,换了之后报警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程序的,我也碰到一片,换了之后报警不亮机

那你原故障可以亮机显示吗

网友B:
触发瞬间电流大概是多少,反正如果全板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我怀疑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瞬间电流大概是多少,反正如果全板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我怀疑南桥

我感觉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C:
这个上面是不是还有联想标志的啊    有的话只有卖剪板的ec了

网友D:
如果bios跟ec不相连,应该是带程序的多。

网友:
我被上家害惨了,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他把桥都给我干掉了,ec也换了键盘无法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bios跟ec不相连,应该是带程序的多。

ec跟bios没有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面是不是还有联想标志的啊    有的话只有卖剪板的ec了

不过没有联想的标志

网友:
带程序 哦。。。。。。。。。。。。。。。。。。。。。。。。。。。

网友:
这种EC一般要定剪板的吧  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这种程序带剪切板的还是可以的,也还可以自己买机器刷啊!

网友:
联想的高端机的EC程序都带的吧》》》》。。

网友:
图纸有吗
?????????????

网友:
这机器我一个也没修好过==================

网友:
这芯片十之八九是带程序的,看到这种带程序的芯片坏了,脑壳都大了

网友E(2017-12-24):
修好了吗   我的机子是
联想S3 YOGA14  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   我的机子是
联想S3 YOGA14  报错

0177 报错

网友:
楼主有这个 图纸没 拿出来分享下呗。

网友:
楼主的电路理解还是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think pad这种机大多EC自带程序,最好买剪板的BIOS,或买芯片时也可以问问卖家啊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