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 亮屏待机漏电奇葩问题 求教!!!!

楼主(2017-11-12):
小弟学识浅薄,碰到这个问题头疼,发帖求助
这个是屏幕亮起的待机电流,感觉也正常

但是这个激活siri后 待机电流就有些偏大了

这个是灭灯的待机电流,正常的 。
电流大的时候 cpu发热严重的狠,都没办法用手触碰

网友:
还有解锁的瞬间  电流也是很大的 能达到 1.4A  想问下,激活屏幕的时候  都是什么程序被激活了

网友:
又发现,在上划通知栏内  调节音量或者屏灯  时 电流也会在1.2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