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毛病,联想IH81M没有复位。

楼主(2017-11-12):
测各大供电都有,CPU供电有,但没有复位。
我想测一下VRMPWRGD。但没有图纸
不知道在哪里。
但我看CPU供电芯片,有两个小6脚芝麻管Q9和Q1,就想碰碰运气。都拆了,看是否VRMPWRGD。
但拆了还是一样。如图:

也不知道是不是PG引起的没复位。等我找一下图纸,看一看。另外问一下,有人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通病啊。

网友:
既然是控制MOS管,你没有电源有没有发出高电平控制MOS产生VRMPWRGD

网友:
嗯,我看了图纸,Q9是VRMPWRGD。Q1是VCORE_EN。他们都产生了,但还是无复位。
然后我测IO的CHIP_PWRGD没有(后面发现应该是表笔没接触好,测错了,实际是有的)。
测IO条件都正常。
更换IO后,测CHIP_PWRGD就有了(其实这次表笔接触好,所以就测到了,我以为是更换IO的缘故)
然后发现还是无复位。
最后发现是BIOS没有装导致的。怪事,同样的主板,有的没有BIOS装上,会无CPU供电。
装上BIOS后,跑码了内存报警。
装上内存后不显示。我摸IO很烫。
再把原来的IO换上去就显示了。
总结:就是BIOS问题。这个主板的BIOS有的不是焊在上面的,是被一个盖子盖住了。不打开盖子,是看不到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