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掉电

楼主(2017-11-12):
宏基4738G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就掉电,有时进系统掉电   刷了 好几个BIOS都是这样  ,这个掉电还有什么元件会引起 ,希望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查下15v是不是正常的,修过这个款机器掉电是15v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前几天修个4738也是掉电(亮屏即掉),基地下个BIOS刷了依旧,再找一个刷了OK.忘记是哪个帖子了 你搜索下看看,那个被我加分了。

网友:
你看看CPU后面是不是有个黑色方形的电容,如果有的话,就用三个330的电容代替它

网友:
主要看那几个  3v   5v   还有一个我忘了   这几个管子的转换场馆     还有显卡虚焊也会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