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不开机

楼主(2017-11-12):
今天接到顾客小米五摔机  不开机    先加电       电流在80左右回落   显然不正常     虽说小米5加电流表不开机  但电流在300左右回落 可正常开机  电流到80显然供电不正常 查电源供电 发现电源ic8994供电不正常  更换拆机电源  开机出现小米标  维修成功

网友:
好简洁、简单明了、上几张图........

网友:
很厉害  楼主简直就是天生为维修而生啊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
不开机就干电源IC,干一干有意外惊喜

网友:
一路找找,一路看看,抱着向各位大神虚心学习的小白飘过。

网友:
这,我的一个旧机子也是不开机,我也准备明天搞电源IC

网友:
要不要这么牛八,,,手机我都没修好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赞一个啊。。。。。。

网友:
8994芯片的图纸有吗这样说还是没看懂问题出在哪,求分享

网友:
摔过的主板一般来说那些没有封胶的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以啊  思路还挺快  没毛病老铁 厉害得很

网友:
8994芯片的图纸有吗这样说还是没看懂问题出在哪,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楼主干活也是这么干净利落吧!干的挺溜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