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显示器

楼主(2017-11-12):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  拆机费了一些功夫  显示器用了快10年了  终于坏了   螺丝生锈还滑丝了  用出了我的祖传暴力拆机法  终于拆开了。场外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刚拿来的时候屏幕会亮,闪一下就灭了 画面能显示出来,拆机后发现一个电容炸了。刚开始认为很容易,换了个电容。自信满满的装好机器,试了一下,问题没有解决,再次拆机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灯管上面,测试灯管,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根灯管发红亮一会儿就灭了。再次信心满满的装机测试。可惜了,假如修好了 我也不会发帖求助了不是么!!  还是同样的问题,这次再把注意力集中在高压上,为了方便断高压 然后自己接了一根高压条,全都是正常的流程。再试,还是不行,我这脾气一下字就起来了。还不相信了,修不好你了。这次把电源板拆下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再次发现一个电容标着25V  150uf的  实际测量只有45uf。 换了一个25V  330uf的电容。心想应该好了吧,可惜了问题还在。再次查看电源板。发现保险已经断了。但是电源板输出电压还是正常的,不管那么多了。既然有这个保险 就不应该是开路。换了个保险,上电又烧了,当然不是白烧,找到了保险烧掉的原因,一个二极管短路了。量了一下发现这个二极管一端是直接接地的,那么这个保险和二极管组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为了防止电压过高的一个保护电路。在换了二极管和保险后这次没有装机测试了  直接裸板测试,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芯片直接起火了。芯片型号:45116M514486,应该是个电源芯片。  所有东西换好以后,再次连屏测试,发现还是不行。但这次问题也变得严重起来了。屏还是会闪一下,但是画面没有了。亮了一下屏线上的供电。12V,在我维修历史中,我还没有遇到过驱屏电压要12V的显示器。  除非电视机,而且这个屏只有17寸。坏事了,拿出了自己的终极法宝——万能驱动板,自己改了一套驱动板,高压板,试屏。这个时候已经白屏了,从电源板的问题升级到屏问题了,越来越麻烦了,不过我也不怕麻烦,只要液晶没坏,尽量修。拆开屏,发现逻辑板上的保险也烧掉了,应该是屏电压上升到12V导致的吧,但愿是这个保险的问题,换了以后发现还是不行。屏型号:M170EG01  V5  屏分辨率1280x1024  双8 30针屏线  驱屏电压5V   一切都是对的,但屏幕还是白的。 求助有没有会修逻辑板的大神,这种情况应该是逻辑板上的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换板   好急人哦

网友:
有可能是逻辑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和时序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