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看看这是什么信号!哪里来的?

楼主(2017-11-12):
主板不触发!87541EC不发出高低高,-DNBSWON一直是高3V电压!-NBSWON按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查到EC VDD没有电压!产生VCC3的场管G级电压不知道哪里来的
不触发

网友:
VCC3的场管G级电压跑线路就能找到是哪个发出信号的了

网友:
那是触发后才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