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SH4 待机时有时无,不触发

楼主(2017-11-12):
版号:DASWHMB18F0 REV:F
开机待机时有时无,检查待机芯片,VIN电压只有5V
反推保护隔离电路PQ24S级正常,PQ25S级电压只有5V,PQ27应该是截至,才能让+VH28拉高PQ25G级电压

因为PQ27正常截至,所以换下PQ25,果然PQ25坏了,漏电,更换后正常开机

网友:
不稳定有的故障比较麻烦,需要很深的功底去修,要不就是碰运气了,刚好测到故障点。

网友:
                 管子不良导致不太好修

网友:
是的时好时坏的,量条件电压都正常的,就只有靠换出来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