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00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12):
同行送修,比较简单,长话短说
板号TE8,故障接可调待机0.02,按开关不触发
板子拆出来,测3v  5v没有,接着打公共点对地值,为0。一看就是公共点哪个电容击穿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修这个,用眼看,用手摸,用脸贴还是用舌头舔,反正我一秒钟搞定了,主要是因为它,烧的洞不大,拆的时候不容易发现,不过带着目的找,还是被我一眼看到了

电容拆掉以后,故障依旧。
量隔离管pq39  G极19V,ds二极体值两次读数290,拆下来,测量结果一样,料板拆一个装上,亮机,维修结束

没分了,都帮忙动手加一加,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卧槽 居然真的有人用舌头舔 真恶心修个机器至于吗 好吧其实我经常这么干 我爱修机器

网友:
这个贴纸真好!!这个贴纸真好!!这个贴纸真好!!

网友:
没什么可学的  但还是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不错  积累经验 ............................

网友:
舌头舔,???????????? 厉害了我的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 居然真的有人用舌头舔 真恶心修个机器至于吗 好吧其实我经常这么干 我爱修机器

哎哟,版主,你又调皮了。

网友:
感谢贴纸,感谢贴纸,感谢贴纸,感谢贴纸,感谢贴纸,ps:真的要感谢贴纸,不过这经验确实有用,简单试用!加分了

网友:
看来这安全套起效应了,一眼就被你干穿了。。。厉害

网友:
感谢有这个贴纸,真感觉好啊 ! 这方便了!

网友:
摸摸,看看,闻闻,烧烧。。。。。。

网友:
我只想知道好电容和坏电容分别是什么味道!!!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遇到贴纸烧个洞的最后都报废。。。。。。。。。。。。

网友:
这还有舌头舔的?不怕烧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