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 LE 上电跑马显示反复重启

楼主(2017-11-12):
华硕F1A75-M LE 上电跑马显示反复重启,用示波器测S_A_RST#_R是先拉低又恢复高电平3.3伏接着掉电,这个是由于ORN201这个排阻引起

网友:
图片都不上一张,这样凭空说的呀

网友:
ORN201是什么问题,阻值变大了,还是变小了,两端又连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排阻拉低了这个复位电压导致上电跑马显示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