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机小修

楼主(2017-11-12):
同街上有个修冰箱的拿个看戏机来,说是他收的活,他修不好让我帮瞅瞅(生活不易,修冰箱的都修看戏机了),机器问题是无声音。开机,靠!好大~~好白~~的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看看同行,他猥琐的笑了笑。继续!插耳机,嗯~~啊~~声音出现,正常!调声音大小,正常!插耳机,耳机图标消失,正常!恢复出厂设置,无效!拆机,有wifi 天线,牛!!喇叭夹电,有卡卡声,正常!测功放块,此功放块简单,供电,3.8正常,控制脚低电有效,此时0v,声音输出无电压,不正常,换掉,声音出来了,我对同行说你自己把机器装好,我去把片片拷贝一份。
简简单单的活,见笑了,没图就把我笔记拍上来。

网友A:
看戏机 是什么东西哦,大哥。。  专门用来搞 A 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戏机 是什么东西哦,大哥。。  专门用来搞 A 片的?、

这个现在在我们农村风靡整个老年一族,金正 先科 等等 看戏机,插内存卡  U盘就可以播放音乐视频的机器

H55
多谢科普,还真么听说过 这种机器,孤陋寡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在我们农村风靡整个老年一族,金正 先科 等等 看戏机,插内存卡  U盘就可以播放音乐视频的机器

好像还可以读光盘   这玩意用的屏幕 都是好差的屏 就是LG闪屏门那个系列的额我也搞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可以读光盘   这玩意用的屏幕 都是好差的屏 就是LG闪屏门那个系列的额我也搞到过

这种机器维修利润很大的,尤其换电池   爽歪歪

网友D:
楼主威武,把小片片共享一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把小片片共享一份呗!!

很少遇到这种机子带A资源的,即使带也是240*320  最多 480*640的全靠想象。我修这种机子也会备份  里面戏曲 歌曲 视频等等,方便给其他客户下载。

网友:
看戏机?应该就是大街上很多老年人随身携带那种机器吧

网友:
看戏机 是什么东西哦,大哥。。  专门用来搞 A 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在我们农村风靡整个老年一族,金正 先科 等等 看戏机,插内存卡  U盘就可以播放音乐视频的机器

城市里               少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