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噪音太大电源代换修复,

楼主(2017-11-12):
一个金河田音箱,音质很好,就是噪音太大,大到不能忍受,排除是输入端有噪音,判断是电源问题,换电容噪音依旧,原来的变压器整流部分电压分别是:+12  +18  -18,本想扔了。这时看到一个废弃代功放vcd,拆开看,电源是+5 +12 -12,基本满足音箱的需要,就是电压偏低些,这不是问题!更改tl431的采样端的分压电阻,电容电压不不足的代换一下。将电压调整到+9  +20  -20,代换原来的变压器整流部分,奇迹出现了,无输入时噪音几乎听不到,耳朵靠近才能听到点沙沙声。大音量听几个小时,开关电源开关管不热,成功 了。

网友A:
能不能写一下。怎么改tl431的分压电阻。改变输出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写一下。怎么改tl431的分压电阻。改变输出电压的?

提高输出电压,就增大电源正极那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出电压,就增大电源正极那个电阻的阻值,

谢谢 以后有机会试试。带负载能力会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