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恢复模式ituns不识别

楼主(2017-11-12):
phone6s恢复模式ituns不识别,无法恢复,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问题(Apple Mobile Device(Recovery Mode)驱动)

网友:
更新下驱动,不行换个电脑。最简单的就是重新安装iTunes,必须安装在C盘。

网友:
这个驱动有感叹号肯定不得行的?重装ITUNES,有可能要重装系统。

网友:
实在不行做个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把

网友:
换个USB管试试。。。。。。。。。。。。

网友:
关电脑试试,这是xp吧?一般很少有这种不联机的,

网友:
USB控制管 试试或尾插。。。。。。。。。。。。。。

网友:
非常感谢你分享!!!!!!!!!!!!!!!!!!!!!!

网友:
只是驱动问题.....更换一下驱动就行了......百度有教程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写的不错,很好的经验,多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