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L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12):
今收一台华硕x84L版号K43LY(Rev 2.0b)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25按电源开关电流无变化,拆机测量3V 5V正常,测电源开关有变化,拆bios电池上电不能开机,搜索论坛此机通病无果,拆bios芯片刷,编程器识别不了芯片,找一个型号25Q32重刷装机电流不断上升亮机。

网友:
这款机器正常待机应该没有0.025A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