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7-11-12):
一块映泰A780L仓库放了好久拿出不跑码,因为没找到图纸乱测量一篇,放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查来查去最后是cpu旁边排阻变质

网友:
映泰主板排阻变质也是常事了,就不知道这个排阻起什么作用,电压从哪里来---到那里去

网友:
苦逼了,我是新手,诊断卡对于无图纸是不是有不少帮助?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是的这个是通病好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