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通病

楼主(2017-11-12):
今天中午来了一张B75M-D3V 1.1,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到手测晶震32.768正常,开关针正常,接下来测IO。
106脚按下有高低跳变,103脚也有跳变,102没有高电平输入。

桥没有发出SLPS3,开始怀疑io坏会拉低,准备挑IO脚测量,转头一想会不会是条件不足导致的呢?再下功夫测一下。
果然,IO的116脚没有待机好高电平,0V!追查下去

Q61没有5VDUAL。。。
接着再查5VDUAL的来源发现PNP的Q58的1脚为高电平,2脚无输出,再查下去

最终发现Q74的2脚为1.1V,3脚5V!就是这个Q74开路了导致不能拉低,料板拆一个1AM的NPN三极管换上。

再测Q58有5VDUAL了,开机一路跑马正常,修复。
这么巧,吃完晚饭又来一台,说不开机的。我一瞧又是B75M-D3V!
留下机子走人后,表笔一捅Q74,这回2脚为0.6V,3脚还是5V!又是Q74坏了。。。
这次不换件了,直接拆Q73完事。。。。
哎~~打字辛苦,希望大伙鼓励鼓励啊,谢谢最后IO涂点焊膏造下假象~~~~ GA-B75M-D3V

 会员15031142元2023-6-11 09:13
 会员14726832元2022-11-26 21:28
 会员9442672元2022-11-21 12:08

网友A:
不知道哪个是Q73、Q74,要是能圈出来就好了

网友B:
真是太巧 了, 一天修两块一样的板子,还是一样的问题。楼主有图纸吧,快点贡献出来吧,哈哈哈,给你加分

网友C:
楼主今天好幸运了,修一送一好事成双,恭喜发财。

网友:
我也修过这粒三极管坏,应该是通病

网友D:
楼主威武,要是能在实物主板上标示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E:
直接拆掉Q67也省事,防止再有管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个是Q73、Q74,要是能圈出来就好了

你好,已经补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太巧 了, 一天修两块一样的板子,还是一样的问题。楼主有图纸吧,快点贡献出来吧,哈哈哈,给你加分

哈哈,谢谢加分!点位和图纸都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要是能在实物主板上标示出来就更完美了。

已经标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掉Q67也省事,防止再有管子损坏

现在能够使用就行了,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今天好幸运了,修一送一好事成双,恭喜发财。

呵呵,这钱送得就是顺手一接

网友:
记下,下次碰到了直接去找Q74 ..........

网友:
几天碰到一样的故障,直接拆了Q73,好了。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来的,一般都是拆了Q67完事

网友:
我哪里昨天也来了一块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今天去弄下,哈哈,谢谢您无私的分享以及好的解决思路。

网友:
5V出不来,3V就出不来,看来还得查时序

网友:
这种么有3vsb的直接找p_EN这个信号,直接拆q67就行了

网友:
幸亏没干IO,不然又走弯路了,细节

网友:
确实是通病来着我也修过几块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没搞定、电压貌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ramrat.第一个要查的就是他了,不过心细好事不错的

记得饼哥上课就是要我们按时序来查,有时候偷懒就直接脚痛医脚了

网友:
有东西对照修就是好,上次修一个华硕不充电的机子,修了好久,第二天又来一台一样的,也是不充电,对照修两台都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真有这毛病,没修过,都是换板了。

网友:
幸亏没干IO谢谢您无私的分享好的解决思路。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样的故障,直接拆了Q73,就是通病!

网友:
主板厂家哭了看到你这贴 马上回家改版

网友:
就喜欢这种通病,遇到一样的可以马上搞定

网友G:
谢谢分享。楼主的故障找到了。但是楼主有个地方应当是不对的“接着再查5VDUAL的来源发现PNP的Q58的1脚为高电平,2脚无输出,再查下去”这是主板的5V双路供电。Q58应该是个P沟道场管,没触发前5VDUAL是由Q58导通产生,此时1脚P_EN应当是低电平。实地的学员应当很清楚这套电路。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一般都修不好 我都直接换板的

网友:
圖紙呢?表示沒有看到!!!!!!!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楼主的故障找到了。但是楼主有个地方应当是不对的“接着再查5VDUAL的来源发现PNP的Q58的1脚为高 ...

是的,当时1脚为P_EN高电平所以不导通,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楼主的故障找到了。但是楼主有个地方应当是不对的“接着再查5VDUAL的来源发现PNP的Q58的1脚为高 ...

以前没图纸的时候,Q58一坨锡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当时1脚为P_EN高电平所以不导通,谢谢你的分析

现在认真看贴的人很少了。大家共同进步才是论坛的宗旨。

网友:
技嘉  三极管  坏的多啊   找的到 都是大神

网友:
直接拆掉

网友:
我只能说你运气比较好,我维修过程中遇到很多都是Q74G级不正常的,很多都是要查DEPSLP信号的,不过我大多都是强制拉低Q74,直接飞线D与S,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已收藏

网友:
楼主辛苦了,已经收藏了,下次碰到这主板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辛苦了!谢谢分享!测试卡在哪买的!

网友:
不触发,还是RSMRST为0V,原来是没产生5VDUAL,Q74坏

网友:
喜欢你的帖子,受教了。下载继续学习

网友:
先加个分,再收藏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还没遇到过,遇到验证一下。

网友:
厉害,经典。谢谢分享。图纸下载了,备用。

网友:
三级管通病,这个机子好像我也修过

网友:
楼主运气好,,技术也好,,,IO没有待机供电

网友I:
B75修的不错,给楼主赞一个,哈哈。。。。。
看板吃饭
谢谢鼓励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B75修的不错,给楼主赞一个,哈哈。。。。。
谢谢鼓励了。。。。。。。。。。。。。。。。

网友:
我遇到这个板子是 有时候能触发 而且正常点亮 但是关机后再开就像短路一样保护似得 其实不是短路 就是有别的问题 我一直查 都查不出来 待机条件都正常 一开始又能开的 搞死我了 现在遇到这个板子 我都有点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分析的明了,标示清楚,,

网友:
上下兼修,上至理论与实践,下至案例分析学习,外加心向所致

网友:
very detail ,thanks for share..................

网友:
确实是通病来着我也修过几块同样的问题
之前也走好多弯路 直接干桥 干IO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楼主技术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