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康录像机的问题

楼主(2017-11-12):
海康16路录像机,带15个头子,每次开机刚跳出来四五个头子就死机了,如果录像机不插网线,则正常,把所有的通道删除,再添加,所有摄像头一切正常,只要不重启就没什么问题,重启又是死机,刚开始以为是交换机的问题,三个交换机全部换成TP千兆。大家遇到过此类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录像机问题啊,果断换录像机,这还犹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问题啊,果断换录像机,这还犹豫什么

当时装的时候就是这样,换了个录像机后还好,过了一个月又是这样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不会是硬盘录像机内的电源部分帯载能力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果断换掉                         换个好 的就行咯

网友:
你换的录像机是和现在故障的这个是同型号的吗?感觉是录像机运行能力不足导致的。你可以取子码流预览试下会不会死机!还有可能像上面朋友说的,硬盘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