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总成拆了下,触摸无反应,按几秒就可以,放手又不行了

楼主(2017-11-12):
LGG3手机把总成拆了后安装上去触摸就无反应,按几秒就可以,放手又不行了

按上去等一会就可以,离开就不行了。
是不是指甲拆总成时,刮伤了旁边哪里

网友:
触屏坏了,要换,拆屏风险太。。

网友:
你把屏两则细细的导电线拉坏了,没法修复,只有换

网友:
这个只有换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