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AL1917WA没灯可是有画面

楼主(2017-11-12):
开机有亮一下然后没灯可是有画面在动。换了4颗电容问题解决。收钱。

AL1917WA.rar

网友:
太简单了吧??钱来的容易!!!!

网友:
开机有亮一下然后没灯可是有画面在动,应该是显示器暗屏了

网友:
这种故障 就不要 发上来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带不起负载导致的      送钱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