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s3有低高跳变但是瞬间掉成0

楼主(2017-11-12):
主板是技嘉h61mds2,测到slps3从0v调到3.3但是马上掉成0.挑开io接slps3的引脚后,io端slp身s3引脚自身有3.3的电压,按键开机后桥端slps3还是一样无3.3,用万用表测到一会儿0v一会儿2.87或2.几。但是断掉VCC1_8_PCH和VCC1_05_PCH供电后开机有桥端slps3持续3.3v。这是桥挂了吗?

之后吹焊桥发现桥边出现一堆锡珠,我还纳闷这是哪来的,之后就发现3.3v搞短路了。狠下心直接吹下来发现苦逼下图

我风枪用万用表一厘米距离校准过,吹的350度。一直看网上说要预热台加风枪才能吹下来,可是我才吹两分钟就下了,不然那些锡珠也不会一堆跑出来。
而且没太注意距离把桥吹鼓一个小包,还能用吗???被坑惨了

网友:
上面可能讲的不清楚重新梳理一下:桥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io有向桥提供高低高跳变信号。然后第一次插电待机测到io端slps3引脚有3.3v。短接开机排针后io端slps3脚没有3.3v。但是有VCC1_8_PCH和VCC1_05_PCH就没有slps3,断掉VCC1_8_PCH和VCC1_05_PCH就有slps3电压,这是桥挂了?

网友:
这个桥用不了了吧,技嘉的H61M-DS2版本太多,好多问题。

网友:
应该不能用了,鼓包一般都不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