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S3主板一个时钟芯片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11-12):
首先请出今天的主角

主板拿到手查看外观没有断线与损伤,插上电源发现无复位灯常亮,测量发现无南桥的1.2V供电,测量157脚电压都正常,更换芯片ISL6545,南桥1.2V出来了
但还是无复位,量PCIEX16槽时钟 A13 0.9V A14 0V,认为时钟芯片坏,从坏主板上拆下时钟芯片换上,发现认不到内存跑代码 CF 55

用镊子刮内存槽无变化,测量内存所有条件都正常,用假负载打值也OK,没办法刷个BIOS吧,刷完以后还是一样,感觉时钟芯片没焊接好,就打了下时钟芯片所有的时钟,电压都正常,没办法了只能随便量量电压,发现CPU电压偏高1.35V,把CPU放在其他不同牌子的主板上发现电压只有1.1V左右,认为是通往IOVID有问题,断开去往IOVID信号后,还是1.35V电压一时间没有了思路

只能把板上所有的UP62628脚芯片都干掉(以前发现不过内存跟这个都有关系),干玩以后还是一样的,想来想去会不会是时钟的SMBUS总线的问题呢,发现时钟SMBUS总线上有两个10欧姆电阻连接都到其他地方,说干就干,把两个电阻移除后发现跑马正常,也认到内存了,因为没有时钟芯片只能上网买个时钟芯片再换上了。

网友A:
最后还是换时钟芯片解决卡内存问题,那料板拆的时钟芯片应该是坏的了

网友B:
楼主确认了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吗,为什么主板已经跑码了,还有SMBUS 总线,连到内存,还连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了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吗,为什么主板已经跑码了,还有SMBUS 总线,连到内存,还连到哪里?

连接到时钟芯片的4脚与5脚还有其他地方,时钟芯片好像是9lprs4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换时钟芯片解决卡内存问题,那料板拆的时钟芯片应该是坏的了

是啊,关键是我量时钟芯片引脚上的所有时钟电压都正常,谁会想到还是时钟问题呢。也是运气好,如果没有那两个电阻这块板也就报废了

网友C:
没有波,修起来费老大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波,修起来费老大劲了!!!!

有用示波器看过时钟波形都是正常的只不过没写出来

网友:
很好很详细,维修能做到这样无可挑剔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