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note 花屏修复

楼主(2017-11-12):
客户拿来小米note 花屏,重开机正常,过一会又花,有时半屏花,初步判断可能屏坏了,谈好价就留机下来。定一屏,顺风小哥闪电送来,给小哥点个大赞。拆机试屏,黑屏,心咯噔一下,不会点这么背吧!旧屏装回,还黑屏,大冷天要出汗了,赶紧拆掉主板,翻过来一看,笑了!这个主板双层CPU没有封胶,有搞头。此机花屏是cpu虚焊引起,重植或加焊就可,双层Cpu重植咱做不来,加焊还可以的。
放在我闲置938烙铁改的加热板上,加满焊膏,上再放个小镙丝。风枪350度,风速6,加热,周围件有松动,再加10秒,ok

剪了一小块固态散热膏垫上,加厚压紧,装回主板,可爱的画面出来了!烧机一小时,仍正常,通知客户取机,质保二个月。结束。
菩萨保佑!让此机在二个月内不要再出现花屏,或让它丢失、进水、摔烂。小小维修员修来的阴险一面,莫怪!!11点了,睡觉。

网友:
大家都不易啊,小米手机芯片都不灌胶的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体现了我们修理人员得到回报不多又怕它坏了的复杂心情,体谅。。。。。。。。。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准确应该赞一个,写作水平更高啊,想问下你自制的加热平台在呢么做啊?坐等楼主改天发个改加热板的攻略

网友:
学习一下好的方面,呵呵,后面的就不学了

网友:
小米的机器不封胶 看起来布耐摔啊

网友:
小米NOTE的CPU好多问题啊,受教了!!!

网友:
难道我的小米note之前花屏也这种锅?but换了新屏打回复中,然后再问下楼主,小米note上网信号差不稳定如何解决

网友:
技术不错,判断准确,手机维修要保两个月这么久吗

网友:
芯片上面放颗螺丝什么用途????